三极管是流控元器件?

楼主:
都说三极管是流控器件,基极电流控制集电极电流,可是基极电流也是由加在基极上的电压来确定的,这个,为什么非要说成是流控元器件呢,说成压控元器件,应该也是可以的吧?求教。。。

网友:
三极管导电,是基区的少子复合而形成的,它反映的是电流。因此,对集电极的控制,也是电流形式。

楼主混淆的是,器件的导电形式,与外电路的电流电压关系。

网友:
回复 网友A:

导电形式还分电压,电流吗,二者本身不就是相互联系的吗

网友:
个人见解:
首先三极管CE之间压降跟一个二极管之间压降特性差不多,所以一般要串个电阻来限流,不知道LZ怎么得出基极电流也是由加在基极上的电压来确定的这个结论的,如果LZ非要说电压越大电流越大的话我没话可说
其次一般压控的器件mos管之类的的话门极特性类似一个电容,充满电就不会再有电流了,跟三极管的区别还是很大的吧- -

网友:
基础知识还是要看课本比较好,个人觉得是因为那个关系式是电流的,放大倍数说的也是电流

网友:
把三极管说成压控元器件,那是不行的。

网友:
楼主爱钻牛角尖

不过这个牛角尖钻得好!
集电极电流受控于基极电流,而基极电流受控于基极电压,不给电压哪来的电流?所以说三极管是电压控制元件并没有错。

问题是,明知有错也不能改,或者说越改越乱的事例多得是。
线性稳压,明明是将一种DC变换到另一种电压的DC,却不能叫它DC/DC变换,冤不冤?
电子的流动方向不能算电流方向?如果有人眼瞅着一架满载的客机腾空而起,却偏偏说那是一飞机空穴从天而降,你不认为他有病才怪呢!
中国人传了两千年说孔子提倡以德报怨涵养好,其实老夫子当时是诘问他的弟子:以德报怨,何以报德?
唉!

网友:
发射结的短行程(正向压降)、低阻值,是适合电流源运行的环境,而电流驱动用到的就是 Ic跟Ib的线性关系。

网友:
我也不是很清楚,过来学习的~

网友:
关键是这些对象之间的关系···
我们更能接受的是简单的关系。嗯,数学上最简单的关系~~

网友:
看到就说道说道,必须是流控流型。比如你给BE加上10V电压,电压有了,但是上拉了100M的电阻,管子能通么?最主要的还是人家所定义的是Ib控制Ic,放大的这么一个特性。因此,它是流控器件!

网友:
引用 网友B:
导电形式还分电压,电流吗,二者本身不就是相互联系的吗

谁把这阵谷子烂芝麻扒出来了,顺便回一下。

二者虽有联系,但有本质区别。

基区的复合,产生电流,由于载流子复合,才影响集电极的。----------  这一点很重要,载流子的复合,是电流形式

基极有电压,产生电流,但并不是基极的电压控制集电极电流的。

发射结所加的电压,与发射结的势垒有关。它能控制C极电流也是由基极电流换算而得的。

---------------------举个例子

当温度变化时,Vbe要变化,这时C极的电流与Vbe的对应关系就与原来的对应关系不一样

而电流的对应关系永远是一样的(此时忽略放大倍数与温度的关系)

网友:
引用 网友B:
导电形式还分电压,电流吗,二者本身不就是相互联系的吗

找本专业的模电的教材,第一节就会讲三极管的内部构造,电流的形成,当然是流控元件

网友:
三极管是流控器件,这个是由三极管的内部工作原理来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