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MS320LF2407A串口下载方法

楼主:
 在没XDS510仿真器前需要下载程序到TMS320LF2407A中,折腾过蛮长一段时间,把我的经验说一下
1.首先要到TI官网去下个工具TMS320LF240x-A Flash Programming Serial Port Flash Programming Utility 【SPR074】,然后解压。SPR074工具默认通讯波特率是38400,8bit数据,无校验,1位停止位,确保你的串口线能够支持这个波特率。
2.修改SPR074\Algos\Include\VAR.h文件,在Step 1中设PLL倍频数,选择某个倍频,把相应的行的分号去掉,其他倍频数用分号注释。在Step 2设时钟频率,选择和你目标板上一样的时钟,比如目标板使用20M晶振,就留下.include        "timings.20"这行,其他的注释掉,如果提供的时钟没有和你目标板上一致的,则需要使用SPR074\Algos\Include\Times.xls计算生成,并保存为timings.xx(xx即你目标板的晶振频率)。然后运行SPR074\mk_algos.bat,编译一下SPR074工具。
3.由于这个工具只支持编程内部FLASH,所以如果你的CCS工程使用的是外部空间(0x8000+),一定要改回内部地址空间。(修改CMD文件)
4.更改连接选项。在CCS工程中打开Build Option对话框,选择Linker标签,将COFF Output Format改为Default。这一步很重要,通常很多示例程序使用COFF2 Format,这是不行的。设置完后重新编译连接工程生成.out文件。
5.使用运行SPR074\f240hex.exe,把.out文件转换为.hex文件。
6.板上要用用串口先连接你的开发板,MP/MC脚设低电平,Vccp设高电平,SPISIMO设低电平,Boot_EN/XF设低电平。连接这些信号线都要在断电的情况下进行。
7.根据你使用的串口号,启动编程程序,如果串口号是1,就运行serhost1.exe;如果是串口2,则运行serhost2.exe;然后输入你要下载的hex文件的文件名。建议建一个批处理文件来运行编程程序,参考exmpl_1.bat即可。运行后立刻给目标板上电,如果不行就连续开关几次【我的通常是第二次才能成功编程】。如果一上电就提示错误,则让开发板完全掉电再重试(串口线也要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