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你们的C2000 launchpad 需要更改硬件吗?

楼主:
你们的C2000 launchpad 需要更改硬件吗?
到手的C2000 launchpad 直接通过miniUSB 供电+烧写
第一flash烧写,失败。报错如下:Error erasing Flash memory

改为烧写RAM,成功。运行后程序卡在:
while(SysCtrlRegs.PLLSTS.bit.PLLLOCKS != 1)   锁相环等待配置这里。

怀疑是时钟没接,于是将DSP的X1脚对地短路,没用
将板子上晶振接上(12MHz和36pF电容全部接好),依然没用。

说明:程序是肯定没问题的,同在一块28027上运行没问题。
Launchpad板子上开关都是开的状态。

求助啊。

网友:
回复 楼主:

没人出现这种状况吗?
难道我买到了劣质货?
还是在e-store上买的。。。

网友:
你烧的是什么例程啊。先仔细看看相关的数据手册再动手

网友:
问题解决了吗楼主怎么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