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 for ARM 仿真出错

楼主:
MDK4.6版本的——,然后仿真端口信号选不了,出现如图的提示错误——囧——菜鸟求助

仿真出错

仿真出错

网友:
貌似在jlink调试时是无法用逻辑分析仪的,只能在软件仿真下用。我一般输入:portb.5这样的格式来检测io变化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就只是仿真,么有接入板子——然后输入PORTD.12依旧显示未知信号——囧。不是是否需要设置其它东西——还是……

网友:
另外,请检查一下debug选项是否设置有误。用mdk自己的“dailog dll”是darm.dll,好像这个不行的,要改成“DARMSTM.DLL”,参数选成“-pSTM32F103RC”,我用的是rc,你根据自己的mcu改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