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的驱动能力

楼主:
对于电源的驱动能力,能不能这么理解:电源内阻越小,其驱动能力越强。

网友:
不能这样理解。

电源的内阻,是测试或设计时提出的一个参数,它是不可见的,是虚拟的。

实际的电源,要么是电池,要么是变换(稳压)器,对于后者,它的内阻电路设计有关,它的驱动能力主要取决于功率器件。

网友:
电源的驱动能力取决于它自身的能力,自身内阻只不过是绊脚石而已,损耗中有功劳,做的是无用功。

网友:
回复 网友A:

那么驱动能力不足,是指电压不足,还是电流不足呢?我觉得这二者应该是相辅相成的吧,就像在IC的I/O上加上拉电阻一样,既提高了电压,也提高了电流,增强了驱动能力。这么理解行不行

网友:
开篇不是在说电源的内阻么,,它与I/o口内阻不一码事,
IC内部都是集成了三极管,mos管之类的,I/O口外接上拉电阻后,当输出高电平时,外部负载可以通过上拉电阻获取更大的驱动电流,上拉电阻的数值可以根据负载所需的总驱动电流算的,增强了驱动能力。

尽管如此,记住,能量是守恒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么驱动能力不足,是指电压不足,还是电流不足呢?我觉得这二者应该是相辅相成的吧,就像在IC的I/O上加上拉电阻一样,既提高了电压,也提高了电流,增强了驱动能力。这么理解行不行

1、驱动能力不足,不管是电压还是电流,根本的是功率的不足。
2、这样理解也是不正确的。不管上拉还是下拉,它是固定的。不是IO口的驱动能力问题。

--------例如上拉,对外电路来说,虽然在高电平时,向外电路提供较大的电流。但在低电平时,它额外给IO口增加了负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