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1939 关于I/O口配置及优先级如何配置

楼主:
先谢谢支持!

RC0作为按键输入。按键低有效。 问题在于我按键式无效,为了验证按键是否有效我在按键处理中加了LED_Error2,  LED_Error1 ,本应该随着我按键按下抬起交替显示,实际只有LED_Error1长 亮。按键处理自己认为没有问题(同样的方法用RA6口试过,功能可实现)。我怀疑是RC0 口优先级的问题,但具体问题出在那就不清楚了,还有I/O优先级如何配,请指教,附有短代码解释说明更加感谢!  数据手册看了没搞懂,继续阅读中~~
    我的代码如下:
配置如下: #define ON_SW   RC0 //开关键
__CONFIG(FOSC_INTOSC&PWRTE_ON&MCLRE_OFF&WDTE_OFF&CP_OFF&CPD_OFF&BOREN_OFF&IESO_ON&FCMEN_OFF);
__CONFIG(WRT_ALL&PLLEN_OFF&BORV_25&LVP_OFF);
#define ON_SW   RC0 //开关键
void GPIO_Init()
{
TRISC = 0b00000001;//PORTC数据方向寄存器,1 input,0 output
PORTC = 0b11111110;
}
void main()
{

while(1)
{
  GPIO_Init();
KEY_SCAN();

}

}

void KEY_SCAN(void)
{
if(FLAG.KeyScan == 1)//由时间分时产生,
{
    FLAG.KeyScan = 0;
     if( ON_SW )//================= 开关机键 =======================
     {
      LED_Error2_ON;
      LED_Error1_OFF;
      ON_SW_L_CNT = 0;

         if(ON_SW_H_CNT > KeyJitterTime)
         {
             Key_Old.On = HIGH;
             KeyClick.On = Release;
         }
         else
         {
             ON_SW_H_CNT++;
   }
     }
     else
     {
   LED_Error1_ON;
   LED_Error2_OFF;
         ON_SW_H_CNT = 0;

         if(ON_SW_L_CNT > KeyJitterTime)
         {
    if(Key_Old.On == HIGH)
    {
        KeyClick.On = Presd;

    }
    Key_Old.On = LOW;
    KeyIdleCNT = 0;
         }
         else
         {
             ON_SW_L_CNT++;
         }
     }

网友:
PIC对IO的操作为读改写,两个LED配置为一个同一个端口执行会出错(CPU速度较高时)
      LED_Error2_ON;
      LED_Error1_OFF;
如果问题是这里,可以在这之间加delay。
端口没有优先级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