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LN2803

楼主:
ULN2803会将单片机的输出电压拉低?单片机输出高电平,在不接ULN2803的时候测得的电压为5.04V,而接上ULN2803时,电压只有2.12V,这是怎么回事?正常吗?

具体的问题是这样出来的,我做了个电子时钟,用的数码管比较大

其他的都已经焊接完毕,经过测试都通,问题有两点,一是上面说到的ULN2803,还有一个就是用到的四个三极管9013

单片机给三极管基极高电平,让它导通,但是发射极接到数码管的VCC口的电压只有4.61V,而集电极接的是电源电压5V
这块板花了几天时间才做成这样,就算错了,我也想找出原因来,再重新把它做好,可是自己找了好久,不知道哪有问题了,希望各位高人指点指点迷津,在下感激不尽!

网友:
有可能IO口不能输出拉电流

网友:
因为没有见你的图,大概是因为
1、ULN2803输入脚为高电平,则输出脚被拉低;输入脚为低电平或悬空,则输出脚为高阻态
2、ULN2803是开漏输出,只能吸收电流,不能输出电流.

针对你的问题,可以在ULN2803输出引脚外加一上拉电阻,保证在输入脚为低电平时,输出脚为高电平,保证三极管导通。
给你一个参考电路,,

网友:
首先感谢您的解答!
我的图就是这样的,输出口接到了数码管的段位,输入口接到了单片机的输出口,本来是要2803输出低电平数码管才能亮,实现段选,问题就是单片机的输出被拉低,以至于2803的输出为0.54V,而不是0V,导致数码管不亮了。我这么接有错误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用的不会是51单片机吧,P0口是否有外接上拉电阻呢

网友:
建议查驱动ULN2803的那个输出脚的VOH及拉电流条件

2803输入串2.7k电阻,TTL型输出带不动它。

网友:
回复 网友B:

接了上拉电阻

网友:
回复 网友C:

您的意思是2803的输入端也要接上拉电阻,还是直接在单片机的输出口与2803的输入之间串个电阻呢?

网友:
请好好整理下电路图

 细看顶楼电路图,发现不是个好的设计,应当用三极管的集电极(而不是发射极)去驱动数码管,为此需改用PNP管。当然若硬要用这个电路去点亮数码管也是可以的,须减小三极管的基极电阻阻值。
 至于2803的输入是否该上拉电阻,要看具体电路和器件特性,总之要把详细电路贴出来方好分析。

网友:
回复 网友C:

非常感谢您能够给予回答!
请问PNP与NPN作为驱动的不同是什么?这个一直没弄懂
分析ULN2803的话,顶楼和4楼的电路结合起来就行了的,单片机的P0口接了10K的排阻上拉,其余的我都有标号的
关于NPN三极管的基极电阻,我当时也在基极的10k电阻上并了个1k的电阻,效果差不多,也有0.5V左右的压降

网友:
这是典型的IO驱动不足,外加上拉电阻是个办法,但能解决的程度有限,最好用一级门电路做缓冲驱动。

网友:
回复 网友A:

 1、PNP管和NPN管的不同在于极性。顶楼电路的最大毛病是用了共集电极放大电路(又称射极跟随器),致使驱动时三极管无法饱和。详细请重温教科书里关于“共射”和“共集”电路的区别和利弊。

 2、仅凭顶楼+4楼电路的信息并不足以判断能否可靠驱动2803,俺在6楼说了,2083输入串2.7k电阻,前级能否带动它是个问题,所以你得给出前级器件的具体型号,以便查得其输出特性,即VOH及测试条件。

 3、基极电阻该用多大,也跟前级的驱动能力有关。同时,由于2803是达林顿管输出形式,有1V以上的饱和压降,又因三极管共集电路会降掉1V左右,剩下给数码管不到3V的电压还能否点亮需查数码管的资料。

 有些问题的可能性尽管看来很小,但既然有问题就只能一一排除,设计往往在细微之处见功夫。

网友:
如果前级驱动器件为51,它的P0口作为IO输出时为开漏输出。可以按上图理解。

网友:
回复 网友D:

外加一级门电路,会增大整个电路板的大小,而且我直接将电源的5V接到了ULN2803的输入端,情况是一样的!

网友:
回复 网友C:

受教了!谢谢了!
也许ULN2803就是这样的吧,我直接将电源5V接到了ULN2803的输入端,情况是一样的,应该可以证明了并不是单片机的IO口驱动不足。数码管不亮应该是电压不够了,应该要将5V的驱动电压增大到8V-9V,我看了一下其他产品上面是这么做的。只能将电路再重新设计一下了,还有就是0.5V也算得上是低电平了吧,以后涉及到用ULN2803做驱动的话自己会注意到这个问题的。

这样的话可以吗?8V的地与5V的共地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这里的1.4是代表的什么?

网友:
回复 网友A:

 把电源加高到8V是否会带来新的问题应慎重,因为这样做控制输出脚将承受高过5V电源的电压。(如改成PNP共射接法,还应注意不要漏串限流电阻。)
 另外,加到8V是否真可行,也应查数码管资料方可尝试,也许共阴/共阳搞错了呢?——总之设计时,每种器件的datasheet都不能少。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两个三极管的基极压降

网友:
回复 网友B:

嗯 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C:

数码管我直接用5V的电压点过能亮,而且很亮,给它8V是考虑了各种压降。此处不知是否还能用三极管来充当开关的作用,这个我也做过试验,直接将8V的电压接到三极管的集电极,基极通过电阻接到单片机,发射极的电压也只有4.6V的样子,唉,好纠结!

网友C(2012-12-31):
鏌ョ湅鏈笘鍏ㄩ儴璁ㄨ锛岃
鐧诲綍
鎴栬€�
娉ㄥ唽

网友C:
回复 网友A:
鏌ョ湅鏈笘鍏ㄩ儴璁ㄨ锛岃
鐧诲綍
鎴栬€�
娉ㄥ唽

网友A:
回复 网友C:
鏌ョ湅鏈笘鍏ㄩ儴璁ㄨ锛岃
鐧诲綍
鎴栬€�
娉ㄥ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