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叫仿真啊?求教!!

楼主:
我正在学msp430launchpad那个原理不懂啊?到底仿真区那个是什么意思啊求指教啊!

网友:
仿真简单的来讲就是模拟单片机的运行过程。
在仿真软件平台上运行你所写的代码,将输出的结果和你的设计目标相比对。
launchpad有板上有调试器或者说是仿真器,可以在线调试,有的人也称这个过程是仿真过程,实际是在线调试的过程,代码已经实实在在的运行在MCU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