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要用MSPlaunchpad完成以下功能各位大神求指导啊!

楼主:
设计一个自动控制升降旗系统,该系统能够自动控制升旗和降旗。系统机械模型如图1所示。旗帜的升降由电动机驱动,该系统至少有两个控制按键:上升键和下降键。
图1 自动控制升降旗系统示意图
二、要求
1.基本要求
(1) 按上升按键后,国旗匀速上升;上升到最高端时自动停止上升;按下降按键后,国旗匀速下降,下降到最低端时自动停止;
(2)  为避免误动作,国旗在最高端时,按上升键不起作用;国旗在最低端时,按下降键不起作用;
(3)  升降旗的时间均为46秒钟(国歌的演奏时间);
(4)  数字即时显示旗帜所在的高度,以厘米为单位,误差不大于2厘米;
(5)  能在指定的位置上自动停止。
2.发挥部分
(1)增设一个开关,由开关控制是否是半旗状态,该状态由一发光二极管显示。半旗状态:升旗时,按上升键,国旗从最低端上升到最高端,然后自动下降到旗杆总高度的2/3高度处停止;降旗时,按下降键,国旗先从2/3高度处上升到旗杆最高端,再自动从旗杆最高端下降到最低端后停止;半旗状态升降旗速度和普通状态相同。
(2)不论旗帜是在顶端还是在底端,关断电源之后重新合上电源,旗帜所在的高度数据显示不变;
(3)要求升降旗的速度可调整,旗杆高度不变的情况下,升降旗时间的调整范围是30—120秒钟,步进1秒;
(4)具有无线遥控升、降旗及停止功能;

网友:
图片打不开!

网友:
天安门为什么要用仪仗队呢?

网友:
不就是PWM输出控制电机?

网友:
1.先确定用什么电机类型?
2.上,下限位开关

网友:
N年前的“电子制作”上有这玩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