恒压控制电机,负载变了,电机2边的电压为什么也变了

楼主:
论坛的前辈们,当单片机输出PWM一定时(如控制在恒压4V),空载时,电机2边电压4V,但当我改变负载时,电机2边的电压却改变了(随负载的增加而减小),望前辈们指导一下,是和原因,可以避免吗?

网友:
“输出PWM一定”——占空比一定?那就不会恒压。

网友:
如果PWM脉宽没变,就是你的电源带载能力差

网友:
回复 网友A:

哦,谢谢指导

网友:
回复 网友B:

哦,谢谢指导,这个恒压基本解决了,就是电机有吱吱噪音,续流和104电容都加了,还是依旧,望前辈指导

网友:
电机工作时有声音是正常的。但有吱吱就应该是驱动脉冲的时间没有处理好,使转动时不平稳造成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恩,谢谢,已经解决了,改变频率噪声消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