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F149

楼主(2012-12-29):
msp430F149
请教大家一个问题,我用的msp430F149做的代码,仿真时测试端口电平,无论程序设置为输出高低,,P6端口测试电平都是低电平,都低于600mv(万用表测量),P6端口悬空,P2端口加上拉电阻后悬空,无论设置输出多少,一直为高电平(因为5v10K电阻上拉),
另串口一直发送不了数据,在判断发送数据寄存器是否空闲的死循环中,
msp430F149 坏了?但是可以下载程序,这么容易损坏?望大家不吝赐教
端口输出低
串口
430F149

网友A:
1、确定自己是否已经把程序下进去,是不是还是仿真模式
2、测试下你的io口是否是好的

楼主:
程序应该是下载好了,以前都是一样的下载方法,可以,这次不行
请教如何测试io口是否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