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GPIO配置问题

楼主:
       先前在玩9B96的时候关于键盘控制中按键中断如下配置:                        SysCtlPeripheralEnable(SYSCTL_PERIPH_GPIOE);                                     GPIODirModeSet(GPIO_PORTE_BASE,GPIO_PIN_1,GPIO_DIR_MODE_IN);                       GPIOIntTypeSet(GPIO_PORTE_BASE,GPIO_PIN_0,GPIO_HIGH_LEVEL);                                      GPIOPinIntEnable(GPIO_PORTE_BASE,GPIO_PIN_0);                                  IntEnable(INT_GPIOE);       程序运行中按下按键,可以实现按键中断,但是这次自己设计电路这样写却无法通过,而且读管脚信号一直是低电平,即使量出高电平。之后将GPIODirModeSet(GPIO_PORTE_BASE,GPIO_PIN_1,GPIO_DIR_MODE_IN);
改为GPIOPinTypeGPIOInput(GPIO_PORTE_BASE,GPIO_PIN_0);
却恢复了。
      对于:void GPIODirModeSet(unsigned long ulPort, unsigned char ucPins, unsigned long ulPinIO)理解是
      设置所选GPIO端口指定管脚的方向和模式       如  GPIODirModeSe(GPIO_PORTA_BASE,GPIO_PIN_2,GPIO_DIR_MODE_IN) 函数设置PA2为输入
      而 void GPIOPinTypeGPIOInput(unsigned long ulPort, unsigned char ucPins)设置所选GPIO端口指定的管脚为高阻输入模式。如 GPIOPinTypeGPIOInput(GPIO_PORTA_BASE,GPIO_PIN_2);设置PA2脚为高阻输入模式。

不知道是否可以如上理解,或者哪位大侠有更深层次的分析,求解,谢谢。

网友:
回复 楼主:

需要注意的是,虽然GPIOPinTypeGPIOInput(unsigned long ulPort, unsigned char ucPins)是由GPIODirModeSet( )和GPIOPadConfigSet( )实现的,但是在设置输入端口是一定要注意,如果硬件电路没有设计上拉电阻,则不能用GPIOPinTypeGPIOInput()设置端口为输入,因为此函数并没有设置上拉。而应该用GPIODirModeSet( )和GPIOPadConfigSet( )实现,在GPIOPadConfigSet( )中设置端口为上拉,否则会无法读取按键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