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16f877a在高速晶振(20m)下驱动DS1302行不通。

楼主:
如题,我参考书上的程序,编好的程序在4M晶振下可以正常运行,在20M晶振下就无法读取DS1302了,这是为什么?还有DS1302的读写时序我也看了很多,可是看得不太明白,现在脑子里一团乱呼呼的。跪求高人指教。
下面贴上DS1302的读写程序和初始化程序。
#define IO RC5
#define SCLK RC6
#define RST RC7
#define SET_IO_RD() TRISC5=1
#define SET_IO_WR() TRISC5=0

void delay_us(INT8U x)
{
do
{ asm("nop");asm("nop");asm("nop");asm("nop");asm("nop");
}while(--x!=0xff);
}
void write_byte_to_DS1302(INT8U x)
{ INT8U i;SET_IO_WR();
delay_us(1);
for(i=0;i<8;i++)
{
  SCLK=0;
  if(x&0x01)
   {
    IO=1;
   }
  else
   {
    IO=0;
   }
  SCLK=1;
  x>>=1;
}
}
INT8U get_byte_from_DS1302()
{ INT8U i,dat=0x00;
SET_IO_RD();delay_us(5);
for(i=0;i<8;i++)
{ SCLK=1;
  dat>>=1;
  SCLK=0;
  if(IO)
   {
    dat|=0x80;
   }
}
SET_IO_WR();
return(dat);
}
INT8U read_data(INT8U addr)
{ INT8U dat;
RST=0;
SCLK=0;
RST=1;
write_byte_to_DS1302(addr);
dat=get_byte_from_DS1302();
RST=0;
return(dat);
}
void Write_Ds1302(INT8U addr,INT8U dat)
{ RST=0;
SCLK=0;
RST=1;
write_byte_to_DS1302(addr);
write_byte_to_DS1302(dat);
RST=0;
}
void init_DS1302()
{ INT8U second_reg;
RST=0;
SCLK=0;
RST=1;
second_reg=read_data(0x81);
if((second_reg&0x80)==0x80)
{ Write_Ds1302(0x8e,0x00);
  delay_us(1);
  Write_Ds1302(0x80,second_reg&0x7f);
  delay_us(1);
  Write_Ds1302(0x8e,0x80);
}
RST=0;
}
void getDataTime()
{
RST=0;SCLK=0;RST=1;
sec=read_data(0x81);
DataTime[2]=(sec>>4);
DataTime[3]=sec&0x0f;
min=read_data(0x83);
DataTime[0]=(min>>4);
DataTime[1]=min&0x0f;
RST=0;
}
求指教,不求鱼,但求渔。

网友:
你要看1302的时序 用4m晶振 运行时间就慢 你的延时是根据4m设计的 你用20m的 延时就不对 极其有可能指令都没收到  还是看看手册吧

网友:
这个芯片有SPI口的,你可以直接用CPU的SPI口,不要去模拟,要不然晶振一变,延时时间也得变。

网友:
直接贴程序的帖子,一般都直接跳过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