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高频电流,用什么方案比较好

楼主:
大家好,我最近要做一个高频电流测量,频率达到4Mhz左右,电流幅值为10mV至5V,请教一下,用什么方案比较好。。。

网友:
能有什么好办法,这么高的频率,只要测功率,计算了

网友:
测功率或测电压,然后计算得出,注意分布参数的控制,否则结果没有意义。

网友:
“4Mhz左右”,不高,和一般交流电测试方法一样就行。

网友:
回复 网友A:

有测功率的IC推荐吗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不知道有,跟没有用过。
测功率么,当然编程可以实现的吧。好多功率计都是这么做的
使用仪器也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