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内核空间如何操作串口???

楼主:
我整一个打印机驱动,应用程序把数据送到打印机驱动程序里面,我在驱动程序里面要把数据处理了之后再通过串口把数据传输给打印机,然后我就要在打印机驱动里面来设置串口的波特率,实现串口的读写,现在如何实现在内核里面操作串口,求大神指导,最好是能有源码参考下,谢谢了

网友:
内核里面要设置串口属性,应该得是要设置相关的寄存器吧,找份代码看看具体是怎么做的。

网友:
明明应用层都能写寄存器哦,内核还有啥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