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求助。用STM32驱动2.4寸TFT

楼主:
在做毕业设计,基于stm32F103RBT6的,其中有一部分用R61505V驱动的2.4寸TFT显示温湿度采集曲线,想先驱动下TFT,按照51程序(51程序可用)翻译改来的,但是始终白屏。求高手指点。。

main.c

/******************** (C) COPYRIGHT 2012 WildFire Team **************************
* 文件名  :main.c
* 描述    :
* 库版本  :ST3.5.0
*
**********************************************************************************/
#include "stm32f10x.h"
#include "LCD_driver.h"
/********************************宏定义*********************************/
#define    LCD_cs(x)   x ? GPIO_SetBits(GPIOA, LCD_CS) :   GPIO_ResetBits(GPIOA, LCD_CS)//自己定义的位函数

/******************************** 变量定义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ErrorStatus HSEStartUpStatus;
/*********************************声明函数 -----------------------------------------------*/
void RCC_Configuration(void);
void NVIC_Configuration(void);
void Delay(vu32 nCount);

/*******************************************************************************
                                  主函数
*******************************************************************************/
int main(void)
{
#ifdef DEBUG
  debug();
#endif
   RCC_Configuration();      //系统时钟配置函数
   NVIC_Configuration();     //NVIC配置函数
    //启动GPIO模块时钟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 | RCC_APB2Periph_GPIOB | RCC_APB2Periph_AFIO, ENABLE);
    //把调试设置普通IO口
  GPIO_PinRemapConfig(GPIO_Remap_SWJ_Disable,ENABL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All;  //所有GPIO为同一类型端口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推挽输出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输出的最大频率为50HZ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初始化GPIOA端口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初始化GPIOB端口
   GPIO_Write(GPIOA,0xffff);  //将GPIOA 16个端口全部置为高电平
   GPIO_Write(GPIOB,0xffff);  //将GPIOB 16个端口全部置为高电平
   LCD_Init();
   Pant(colors[5]>>8 , colors[5] );
   LCD_cs(0);  //打开片选使能
/*
   ChineseChar(14+46,10,2,colors[2],colors[7],1); //普
   ChineseChar(46+46,10,2,colors[2],colors[7],2); //中
   ChineseChar(78+46,10,2,colors[2],colors[7],3); //科
   ChineseChar(110+46,10,2,colors[2],colors[7],4); //技
   LCD_ShowString(12,60,colors[0],colors[7],"-");
   ChineseChar(20,60,1,colors[0],colors[7],1); //带
   ChineseChar(44,60,1,colors[0],colors[7],2); //您
   ChineseChar(68,60,1,colors[0],colors[7],3); //进
   ChineseChar(92,60,1,colors[0],colors[7],4); //入
   ChineseChar(116,60,1,colors[0],colors[7],5); //单
   ChineseChar(140,60,1,colors[0],colors[7],6); //片
   ChineseChar(164,60,1,colors[0],colors[7],7); //机
   ChineseChar(188,60,1,colors[0],colors[7],8); //世
   ChineseChar(212,60,1,colors[0],colors[7],9); //界
   LCD_ShowString(0,90,colors[0],colors[5],"WWW.PRECHIN.com");

    ChineseChar(0,120,1,colors[4],colors[7],10); //专
ChineseChar(24,120,1,colors[4],colors[7],11); //业
ChineseChar(48,120,1,colors[6],colors[7],12); //技
ChineseChar(72,120,1,colors[6],colors[7],13); //术
ChineseChar(96,120,1,colors[2],colors[7],14); //论
ChineseChar(120,120,1,colors[2],colors[7],15); //坛
// LCD_ShowString(92,120,colors[4],colors[7],":");
LCD_ShowString(0,150,colors[7],colors[2],"www.PRECHIN.net");

    LCD_ShowString(12,180,colors[0],colors[7],"TELL:");
    LCD_ShowString(12,210,colors[2],colors[7],"0755-61190227");
    LCD_ShowString(0,240,colors[2],colors[7],"abcdefJhiJKLMNOP");
    LCD_ShowString(0,265,colors[2],colors[7],"pqrstuvwxyz!@#$");
    LCD_ShowString(0,290,colors[2],colors[7],"<>CDEF^&*()/,[]");
*/
LCD_cs(1); //关闭片选使能
    while(1);

}

/*******************************************************************************
*                           配置RCC
*******************************************************************************/
void RCC_Configuration(void)
{

  RCC_DeInit(); //复位RCC外部设备寄存器到默认值
  RCC_HSEConfig(RCC_HSE_ON);//打开外部高速晶振
  HSEStartUpStatus = RCC_WaitForHSEStartUp();//等待外部高速时钟准备好

  if(HSEStartUpStatus == SUCCESS)//外部高速时钟已经准别好
  {

    FLASH_PrefetchBufferCmd(FLASH_PrefetchBuffer_Enable);//开启FLASH的预取功能
    FLASH_SetLatency(FLASH_Latency_2);//FLASH延迟2个周期
    RCC_HCLKConfig(RCC_SYSCLK_Div1);//配置AHB(HCLK)时钟=SYSCLK
    RCC_PCLK2Config(RCC_HCLK_Div1);//配置APB2(PCLK2)钟=AHB时钟
    RCC_PCLK1Config(RCC_HCLK_Div2);//配置APB1(PCLK1)钟=AHB 1/2时钟
    RCC_PLLConfig(RCC_PLLSource_HSE_Div1, RCC_PLLMul_9);//配置PLL时钟 == 外部高速晶体时钟*9  PLLCLK = 8MHz * 9 = 72 MHz
    RCC_PLLCmd(ENABLE);//使能PLL时钟
    while(RCC_GetFlagStatus(RCC_FLAG_PLLRDY) == RESET)//等待PLL时钟就绪
    {}
    RCC_SYSCLKConfig(RCC_SYSCLKSource_PLLCLK);//配置系统时钟 = PLL时钟
    while(RCC_GetSYSCLKSource() != 0x08)//检查PLL时钟是否作为系统时钟
      {}
  }
}
/*******************************************************************************
*                             NVIC配置函数
*******************************************************************************/
void NVIC_Configuration(void)
{
#ifdef  VECT_TAB_RAM
  NVIC_SetVectorTable(NVIC_VectTab_RAM, 0x0); /* Set the Vector Table base location at 0x20000000 */
#else  /* VECT_TAB_FLASH  */
  NVIC_SetVectorTable(NVIC_VectTab_FLASH, 0x0);/* Set the Vector Table base location at 0x08000000 */
#endif
}
/*******************************************************************************
*                              延时函数
*******************************************************************************/
void Delay(vu32 nCount)
{
  for(; nCount != 0; nCount--);
}
#ifdef  DEBUG
/*******************************************************************************
* Function Name  : assert_failed
* Description    : Reports the name of the source file and the source line number
*                  where the assert_param error has occurred.
* Input          : - file: pointer to the source file name
*                  - line: assert_param error line source number
* Output         : None
* Return         : None
*******************************************************************************/
void assert_failed(u8* file, u32 line)
{
  /* User can add his own implementation to report the file name and line number,
     ex: printf("Wrong parameters value: file %s on line %d\r\n", file, line) */
  /* Infinite loop */
  while (1)
  {
  }
}
#endif

lcd.c

#include "stm32f10x_lib.h"
#include"LCD_driver.h"
#include"chines.h"
#include"char.h"

/********************************宏定义*********************************/
#define    LCD_rest(x) x ? GPIO_SetBits(GPIOA, LCD_RST):   GPIO_ResetBits(GPIOA, LCD_RST) //自己定义位操作函数
#define    LCD_rd(x)   x ? GPIO_SetBits(GPIOA, LCD_RD) :   GPIO_ResetBits(GPIOA, LCD_RD)
#define    LCD_rs(x)   x ? GPIO_SetBits(GPIOA, LCD_RS) :   GPIO_ResetBits(GPIOA, LCD_RS)
#define    LCD_wr(x)   x ? GPIO_SetBits(GPIOA, LCD_WR) :   GPIO_ResetBits(GPIOA, LCD_WR)
#define    LCD_cs(x)   x ? GPIO_SetBits(GPIOA, LCD_CS) :   GPIO_ResetBits(GPIOA, LCD_CS)

uint colors[]=
  {0xf800,0x07e0,0x001f,0xffe0,0x0000,0x07ff,0xf81f,0xffff};//颜色数据
//   红  ,  绿 , 蓝  , 黄  , 黑  ,     ,品红 , 白
void LCD_Init(void)
{
    LCD_rest(1);
    delayms(5);
LCD_rest(0);
delayms(5);
LCD_rest(1);

LCD_cs(1);
LCD_rd(1);
LCD_wr(1);
delayms(5);
LCD_cs(0);  //打开片选使能
Lcd_Write_Com_Data(0x00,0x0000);
    Lcd_Write_Com_Data(0x00,0x0000);
    Lcd_Write_Com_Data(0x00,0x0000);
Lcd_Write_Com_Data(0x00,0x0001);
Lcd_Write_Com_Data(0xA4,0x0001);
delayms(10);
Lcd_Write_Com_Data(0x60,0x2700);
Lcd_Write_Com_Data(0x08,0x0808);
Lcd_Write_Com_Data(0x30,0x0214);
Lcd_Write_Com_Data(0x31,0x3715);
Lcd_Write_Com_Data(0x32,0x0604);
Lcd_Write_Com_Data(0x33,0x0E16);
Lcd_Write_Com_Data(0x34,0x2211);
Lcd_Write_Com_Data(0x35,0x1500);
Lcd_Write_Com_Data(0x36,0x8507);
Lcd_Write_Com_Data(0x37,0x1407);
Lcd_Write_Com_Data(0x38,0x1403);
Lcd_Write_Com_Data(0x39,0x0020);
Lcd_Write_Com_Data(0x90,0x0015);
Lcd_Write_Com_Data(0x10,0x0410);
Lcd_Write_Com_Data(0x11,0x0237);
Lcd_Write_Com_Data(0x29,0x0046);
Lcd_Write_Com_Data(0x2A,0x0046);
Lcd_Write_Com_Data(0x07,0x0000);
Lcd_Write_Com_Data(0x12,0x0189);
Lcd_Write_Com_Data(0x13,0x1100);
    delayms(150);
Lcd_Write_Com_Data(0x12,0x01B9);
Lcd_Write_Com_Data(0x01,0x0100);
Lcd_Write_Com_Data(0x02,0x0200);
Lcd_Write_Com_Data(0x03,0x1030);
Lcd_Write_Com_Data(0x09,0x0001);
Lcd_Write_Com_Data(0x0A,0x0000);
Lcd_Write_Com_Data(0x0D,0x0000);
Lcd_Write_Com_Data(0x0E,0x0030);
Lcd_Write_Com_Data(0x50,0x0000);
Lcd_Write_Com_Data(0x51,0x00EF);
Lcd_Write_Com_Data(0x52,0x0000);
Lcd_Write_Com_Data(0x53,0x013F);
Lcd_Write_Com_Data(0x61,0x0001);
Lcd_Write_Com_Data(0x6A,0x0000);
Lcd_Write_Com_Data(0x80,0x0000);
Lcd_Write_Com_Data(0x81,0x0000);
Lcd_Write_Com_Data(0x82,0x005F);
Lcd_Write_Com_Data(0x92,0x0100);
Lcd_Write_Com_Data(0x93,0x0701);
delayms(80);
Lcd_Write_Com_Data(0x07,0x0100);
Lcd_Write_Com_Data(0x20,0x0000);
Lcd_Write_Com_Data(0x21,0x0000);
Lcd_Write_Com(0x00,0x22);
LCD_cs(1);  //关闭片选使能
}

void delayms(int count)  // /* X1ms */
{
        int i,j;
        for(i=0;i                 for(j=0;j<100;j++);
}

//TFT数据及命令函数
#ifdef  Bus_16    //条件编译-16位数据模式
void LCD_Writ_Bus(uint VH , uint VL)   //并行数据写入函数
{
GPIOB->BSRR = VH & 0xff00;
    GPIOB->BRR  = (~VH) & 0xff00;
GPIOB->BSRR = (VL)<<8 & 0x00ff;
    GPIOB->BRR  = ((~VL)<<8) & 0x00ff;
LCD_wr(0);
LCD_wr(1);
}
#else   //条件编译-8位数据模式
void LCD_Writ_Bus(char VH,char VL)   //并行数据写入函数
{
     //LCD_DataPortH=VH;  //八位模式都用P0口送数据
     //LCD_wr(0);
//LCD_wr(1);
//LCD_DataPortH=VL; //八位模式都用P0口送数据
//LCD_wr(0);
//LCD_wr(1);
}
#endif

void Lcd_Write_Com(char VH,char VL)  //发送命令-8位参数
{
    LCD_rs(0);
LCD_Writ_Bus(VH,VL);
}

void Lcd_Write_Data(char VH,char VL) //发送数据-8位参数
{
    LCD_rs(1);
LCD_Writ_Bus(VH,VL);
}

void Lcd_Write_Com_Data(int com,int val)     //发送数据命令
{
Lcd_Write_Com(com>>8,com);
    Lcd_Write_Data(val>>8,val);
}
/**********************************************************
  设置坐标范围  与tft驱动IC有关
**********************************************************/
void Address_set(unsigned int x1,unsigned int y1,unsigned int x2,unsigned int y2)
{
Lcd_Write_Com(0x00,0x50);Lcd_Write_Data(x1>>8,x1);
Lcd_Write_Com(0x00,0x51);Lcd_Write_Data(x2>>8,x2);
Lcd_Write_Com(0x00,0x52);Lcd_Write_Data(y1>>8,y1);
Lcd_Write_Com(0x00,0x53);Lcd_Write_Data(y2>>8,y2);
   Lcd_Write_Com(0x00,0x20);Lcd_Write_Data(x1>>8,x1);
    Lcd_Write_Com(0x00,0x21);Lcd_Write_Data(y1>>8,y1);
    Lcd_Write_Com(0x00,0x22);
}
/**********************************************************
  单数据 刷屏
**********************************************************/
void Pant(char VH,char VL)
{
int i,j;
LCD_cs(0);  //打开片选使能
Address_set(0,0,239,319);
    for(i=0;i<320;i++)
  {
   for (j=0;j<240;j++)
     {
          Lcd_Write_Data(VH,VL);
     }
  }
     LCD_cs(1);  //关闭片选使能
}

/**********************************************************
  写汉字子函数
**********************************************************/
void ChineseChar(uint x,uint y,int size,uint For_color,uint Bk_color ,char c)
{
   int e=0,i,j;
   int  ed;

   uint  ncols;
   uint  nrows;
   uint  nbytes;
   uchar *pfont;
   uchar *pchar;
   uchar *fonttable[]={(uchar *)hz16,(uchar *)hz24 , (uchar *)hz32};

   pfont=(uchar *)fonttable[size];
   if(size==0)
   {
     ncols =16-1;
     nrows =16-1;
     nbytes =32;  //每个字取模的字节数=(16*16)/8
   }
   else
   if(size==1)
   {
     ncols =24-1;
     nrows =24-1;
     nbytes =72;  //每个字取模的字节数=(24*24)/8
   }
   else
   if(size==2)
   {
     ncols =32-1;
     nrows =32-1;
     nbytes =132;   //每个字取模的字节数=(32*32)/8
   }

   pchar=pfont + (nbytes*(c-1));
   Address_set(x,  y, x+nrows,y+ncols);

   for(i=0;i    {
     ed=*pchar++;
  if(size==0)
  {
       if(i%2==0)
       e=8;
       else
       e=4;
  }
  else
  e=8;

     for(j=0;j      {
   if((ed>>j)&0x01)
      {

    Lcd_Write_Data(For_color>>8 , For_color  );  //textcolor
   }
     else
     {
       Lcd_Write_Data( Bk_color>>8 ,  Bk_color);  //backcolor
  }
}
  }
}
/**********************************************************
  字符显示子函数
**********************************************************/
void LCD_ShowChar(uint x,uint y,uint For_color,uint Bk_color, char ch)
{
   uchar temp , Bytes;
   uchar pos,t;
   uint  CHAR_W,CHAR_H;
   CHAR_W = 16;         //16*24
   CHAR_H = 24;
   if(x>(LCD_SIZE_X-CHAR_W)||y>(LCD_SIZE_Y-CHAR_H))
   return;

   Address_set(x, y, x+CHAR_W-1, y+CHAR_H-1); //设置显示地址
   ch = ch-32;                       //按照ASCII编码顺序的到相应字母的编码

   Bytes = (CHAR_W*CHAR_H)/8; //每个字母取模字节数
   for(pos=0;pos    {

   temp= Font16x24[ch][pos];  //16是字体的宽度

      for(t=0;t<8;t++)
      {
     if(temp&0x80)
     Lcd_Write_Data(For_color>>8 , For_color  );  //textcolor
     else
     Lcd_Write_Data(Bk_color>>8 , Bk_color );  //backcolor
        temp<<=1;
      }

   }
}
/**********************************************************
显示字符串子函数
x,y:起点坐标
*p:字符串起始地址
**********************************************************/
void LCD_ShowString(uint x,uint y,uint For_color,uint Bk_color,char *p)
{
   while(*p!='\0')
   {
     LCD_ShowChar(x,y,For_color,Bk_color,*p);
  x+=16;   //16是字体的宽度
     p++;
   }
}

lcd_driver.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Bus_16        //16位数据模式,如果使用8位模式,请注释此语句,如果使用16位模式,请打开此句
#define  LCD_DataPortH P1     //高8位数据口,8位模式下只使用高8位
#define  LCD_DataPortL P0     //低8位数据口 ,8位模式下低8位可以不接线

#define LCD_WR    GPIO_Pin_2  //WR  引脚定义
#define LCD_RS    GPIO_Pin_3  //RS  引脚定义
#define LCD_CS    GPIO_Pin_4  //CS  引脚定义
#define LCD_RST   GPIO_Pin_0     //RST 引脚定义
#define LCD_RD    GPIO_Pin_1  //RD  引脚定义

#define  LCD_SIZE_X  240
#define  LCD_SIZE_Y  320
extern  uint colors[];
void LCD_Init(void);
void LCD_ShowString(uint x,uint y,uint For_color,uint Bk_color,char *p);
void LCD_ShowChar(uint x,uint y,uint For_color,uint Bk_color, char ch);
void ChineseChar(uint x,uint y,int size,uint For_color,uint Bk_color ,char c);
void delayms(int count) ;
//void LCD_Writ_Bus(char VH,char VL);
void LCD_Writ_Bus( uint VH, uint VL);
void Lcd_Write_Com(char VH,char VL);
void Lcd_Write_Data(char VH,char VL);
void Lcd_Write_Com_Data(int com,int val);
void Pant(char VH,char VL);
void Address_set(unsigned int x1,unsigned int y1,unsigned int x2,unsigned int y2);

chines.h ...
char.h  ...

网友:
手上有资料,又有这么些代码,自己动手调吧。

网友:
楼主程序调通了吗?我也遇到同样问题,求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