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玩转C2000 Launchpad】菜鸟LESSON4-GPIO

楼主:
GPIO寄存器
对于DSP输入输出引脚的操作,都是通过对寄存器的设置来实现的。
GPIO寄存器分成了两大类:一类是控制寄存器,另一类是数据寄存器

GPxMUX——功能选择控制寄存器
GPxDIR——配置每个引脚是输入还是输出,0:数字量输入;1:数字量输出。
GPxPUD——使能或禁止接口的内部上拉
GPxDAT;     // GPIO Data Register
GPxSET;     // GPIO Data Set Register
GPxCLEAR;   // GPIO Data Clear Register
GPxTOGGLE;  // GPIO Data Toggle Register
GPxQSEL与GPxCTRL 手册中解释如下:

LED灯闪烁
需要设置两个
1、设置引脚为输出
2、设置电平
看一下C2000的原理图

GPIO0 1
GPIO1 2
GPIO2 3
GPIO3 4
void InitGpio(void)函数里
设置输出
最下面一个灯         GpioCtrlRegs.GPADIR.bit.GPIO0 = 1;
最下面倒数第2个灯   GpioCtrlRegs.GPADIR.bit.GPIO1 = 1;
主函数里
最下面倒数第2个灯闪烁
当然这里也可以用到
GPxSET;     // GPIO Data Set Register
GPxCLEAR;   // GPIO Data Clear Register
GpioDataRegs.GPATOGGLE.bit.GPIO1 = 1; 取反

网友:
寄存器的文档哪里找到的
能给我一份么

网友:
楼主最好把你的lesson弄在一个主题帖下,这样方便设置精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