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LD 产生脉宽可调PWM信号

楼主:
各位大神,我用altera公司的EPM240做了一个pwm输出,项目要求:脉宽为10ns~100ns可调,幅值为3.3,频率为100k,脉冲信号的上升时间小于5ns。但是我做出来的上升时间都快50ns了,但是技术工程师说IO的响应时间为ps级别,我的为什么实现不了,请大家帮忙指导!

网友:
 输出跃变时间的长短并非光一个控制器件的问题,而是和电路有很大关系,如果输出脚接的容性负载较重,速度就会减缓。

网友:
嗯,我试过接电阻负载进行测量,但是效果还是不理想,

网友: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模拟出来的pwm波形不太平滑,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在上升处存在超调现象

网友:
不懂,帮顶等高手

网友:
楼主似乎很介意把问题描述得更清晰一些?
1、所谓容性负载并非接电容才有的,导线走长了就有分布电容,开集/开漏输出的上拉电阻大了就会引起明显的延迟。
2、PWM本来就是ON/OFF切换出来的方波,滤波之后才可能变成平滑的直流。

网友:
输出对地的容值会影响上升沿时间,这个跟电路有关系,光CPLD器件来说不会有太大的延迟。

网友:
谢谢 各位大侠!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几天一直纠结这问题, fpga也试了 直接用示波器测量 ,上升时间答30左右ns

网友:
不清楚技术工程师所指的io响应时间在ps级的依据,

先假定你的240为-7等级(最低),在信号路径中没有使用ufm(user flash memory ),并在LE中没有以下的组合逻辑,
16-to-1 multiplexer
32-to-1 multiplexer
16-bit XOR function
16-bit decoder with single address line
如果使用了,响应时间+20ns,

如果在LE中实现了组合逻辑,其自身的延时为2.5ns,
如果使用了LE的reg,再加1~2ns,

从LE块传输到IO块的延迟是348ps,
MAX II CPLD Design Guidelines, 第16页Output Pin Current Strength and Slew Rate

io pin是否包含buffer部分,在240datasheets中只查找1270是不带buffer,换而言之240是
包含buffer, +1.5ns, buffer的建立时间+2.5ns,

LUT的过渡延时7.7~15.1ns

那么总延时: 2.5ns+1.5ns+348ps+1.5ns+2.5ns+15.1ns=23.448ns
并且假定只使用一个LE。

网友:
回复 网友B:

感觉这个倒不是问题,只要上升沿跟下降沿的延时是一样的,就不影响
但是上升沿或者下降沿从开始变化到变化结束,如果是几十ns确实没法满足LZ

网友:
回复 网友B:

分析的这么细,非常谢谢,那这么说,要是达到我的要求就必须得找配置更高的cpld或者fpga了?

网友:
如果是一路pwm就没关系, 如果是多路的话, 最好不要fpga, 容易造成多路之间的延时不一, 毕竟我们对于综合的结果不能完全了解.

好像只有max  V可以换了.
http://www.altera.com.cn/literature/hb/max-v/mv51003.pdf

如果可能的话, 向你的老板推荐一下xillinx

网友:
回复 网友B:

谢谢,老板只要求用aitera的CPLD,那我就 买快MAX V试试吧!

网友:
如果输出正弦波形,有必要要求这么快速的PWM吗?建议仔细分析应用,修改设计。楼主目前提出这个要求没有仔细思考你的需求,照本宣科

网友:
http://shop57496282.taobao.com/
欢迎光临网上店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