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用了AD而串口就不能用

楼主:
主要是主函数里一调用Cfg_AD(),串口不能显示字符串了,只显示第一个字母,后面的不显示,删除Cfg_AD()就可以显示字符串了,求解??????????

#include  "msp430g2553.h"
#include  "intrinsic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int i;
char cc[4]={0,0,0,0};
long value=0;
void uart_write_char(uchar c);
void uart_write_string(char *str);
void Uart0Sends(char *s);
void uart_init(void);
void Cfg_AD(void);
int UARTGetChar(void);
void main(void)
{
  WDTCTL = WDTPW + WDTHOLD;
  BCSCTL1 = CALBC1_1MHZ;
  DCOCTL = CALDCO_1MHZ;
  uart_init();

  uart_write_char(0X39);
  Cfg_AD();
  while(1)
{
    P1OUT&=~BIT0;

    if(UARTGetChar()=='i')
   {

      uart_write_string("now temp is:");
      uart_write_char(48);
      uart_write_char(cc[0]);
      uart_write_char(cc[1]);
      uart_write_char(cc[2]);
      uart_write_char(cc[3]);
    }
}
void uart_init(void)
{
  UCA0CTL1|=UCSWRST;
  P1DIR|=BIT0+BIT6;
  P1OUT|=BIT6;
  P1SEL = BIT1 + BIT2 ;                     // P1.1 = RXD, P1.2=TXD
  P1SEL2 = BIT1 + BIT2 ;                     // P1.1 = RXD, P1.2=TXD
  UCA0CTL1 |= UCSSEL_2;                     // SMCLK
  UCA0BR0 = 0x68;                            // 1MHz 9600
  UCA0BR1 = 0;                              // 1MHz 9600
  UCA0MCTL = 0x40;                        // Modulation UCBRSx = 1
  UCA0CTL1 &= ~UCSWRST;                     // **Initialize USCI state machine**
  IE2 |= UCA0RXIE+UCA0TXIE;
}

void uart_write_char(uchar c)
{
  UCA0TXBUF=c;
  while((IFG2&UCA0TXIFG)==0);
  IFG2&=~UCA0TXIFG;
}
void uart_write_string(char *str)
{

  while(*str)
  {
   uart_write_char(*str++);
   //while ((IFG2 & UCA0TXIFG)==0);
   //IFG2&=~UCA0TXIFG;
  }
}
int UARTGetChar(void)
{
int GetChar=0;
while (!(IFG2&UCA0RXIFG));
IFG2&=~UCA0RXIFG;
UCA0TXBUF=UCA0RXBUF;
GetChar  =UCA0RXBUF;
while (!(IFG2&UCA0TXIFG));
IFG2&=~UCA0TXIFG;
return GetChar;
}

void Cfg_AD(void)
{
  long tt=0;
  ADC10CTL1 = INCH_10 + ADC10DIV_3;
  ADC10CTL0 = SREF_1 + ADC10SHT_3+REFON + ADC10ON+ADC10IE;
  __delay_cycles(100);
  ADC10CTL0 |= ENC + ADC10SC;
  _BIS_SR(CPUOFF+GIE);
  tt = ADC10MEM;
  value = ((tt - 673) * 4230) / 1024;
  cc[0]=value/100+'0';
  cc[1]=value/10%10+'0';
  cc[2]='.';
  cc[3]=value%10+'0';
}
#pragma vector=USCIAB0TX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USCI0TX_ISR(void)
{

}
#pragma vector=USCIAB0RX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USCI0RX_ISR(void)
{
}
#pragma vector=ADC10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ADC10_ISR (void)
{
  _BIC_SR_IRQ(CPUOFF);
  P1OUT&=~BIT6;
}

网友:
char cc[4]={0,0,0,0};
long value=0;
数据转换问题,还有你那AD采样的是什么。AD采清除中断标志没有啊?

新浪微博http://weibo.com/u/3178116863
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感恩,毋需抱怨!

网友:
回复 网友A:

数据转换没问题啊,采样是单通道单次,因为采样时进入CPUOFF 不需要设置采样中断标志啊
还有当删除uart_write_char(0X39);debug时卡在tt = ADC10MEM;里,为什么这样的,晕了

网友:
应该是AD与UART共用引脚引起的,我记得之前有人碰到过,用软件UAR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