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MSP430lauchpad无法驱动

楼主:
看着教程下了IAR for MSP 430lauchpadv5.1,并且尝试安装了位于drivers里的win7 64
类似驱动的文件,插了板子到电脑以后,用IAR编写的程序似乎可以作用到板子,即一个简单亮灯程序,但是我的电脑里读不出板子,还有,在iarcompile,make后,download and debug是会出现“Chosen derivative (MSP430F1611)and actual hardware() do not match  ”的提示,这个怎么解决呢,各位朋友帮帮我,如果有空闲时间的朋友可以加我QQ:329825709,我刚接触这个板子,希望能与各位多交流。

网友:
回复 楼主:

右击工程名,跳出一个菜单,选options,然后选general options,然后把divice里器件改成G2553就可以了

网友:
推荐使用CCSv5

网友:
显示硬件安装好了么  我的电脑里有PAD的驱动没

网友:
回复 网友A:

PAD的驱动一般在哪里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弄过了,还是不行,估计哪里基础问题没搞好,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在看你的学习资料这两天,有些地方想请教你一下,能加QQ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