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玩转C2000 Launchpad】菜鸟LESSON5-按键的简单操作

楼主:
按键的简单操作
LED灯学习完之后 就是按键的操作了
这里只介绍了简单的按键操作,深入的研究读者可自行完成
第一 看一下按键的原理图 怎么接的
这个板子的按键的原理图和我们平时的按键使用有点区别,见图

这里看下,GPIO12接的是按键,按键没有按下时,相当于接地
当按键按下,相当于接高电平
第二:看下LED的接法前面有个芯片 当时没仔细看 这次看了一下
SN74LVC2G07芯片
手册网上一大堆,只给看下最基本的一个图

不用解释大家都懂
第三:载入程序,0 1灯亮,按下按键两个灯熄灭
GPIO初始化函数里就是默认引脚为输入,所以正好符合了GPIO12(KEY)按键的输入,因为默认上拉,我也把上拉取消了
if(GpioDataRegs.GPADAT.bit.GPIO12 == 1)
    {
     DELAY_US(10L);
     if(GpioDataRegs.GPADAT.bit.GPIO12 == 1)
     {
      GpioDataRegs.GPASET.bit.GPIO0 = 1;
      GpioDataRegs.GPASET.bit.GPIO1 = 1;
      DELAY_US(100000L);
     }
    }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好。你的例子在我的板子运行不了啊。我需要在前面加一句这个语句才行。

GpioCtrlRegs.GPADIR.bit.GPIO12 == 0;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增加了端口方向初始化!

网友:
回复 网友A:

没有给出全部的例程
这个语句在我的initgpio初始化函数里

网友:
回复 楼主:

LZ,你的原理图哪里找到的,可以上传一份给我吗??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可以下载controlSUITE,这个软件里面包含了C2000所有器件的相关资料与例程。当然你也可以下载LunchPad的用户手册,在TI官网搜索SPRUHH2即可。

网友:
  我的C2000还没好好玩

网友:
回复 网友C:

好的,谢谢哈,TI官网还不是很熟悉的说

网友:
回复 楼主:

for(;;)
        {
           GpioDataRegs.GPASET.bit.GPIO2=0;
           GpioDataRegs.GPASET.bit.GPIO0=0;
           GpioDataRegs.GPASET.bit.GPIO3=0;
           GpioDataRegs.GPASET.bit.GPIO1=0;
           GpioDataRegs.GPASET.bit.GPIO12=0;
           DELAY_US(100000L);
           if(GpioDataRegs.GPADAT.bit.GPIO12 == 1)
               {
                DELAY_US(10L);
                if(GpioDataRegs.GPADAT.bit.GPIO12 == 1)
                {
                 GpioDataRegs.GPASET.bit.GPIO0 = 1;
                 GpioDataRegs.GPASET.bit.GPIO1 = 1;
                 DELAY_US(100000L);
                }
               }
        }

这个按下按键之后两个灯灭了,可是为什么再也亮不起来了??不按按键GPIO12管脚电压为什么一直是1.1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