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进行途中的波形变换

楼主:
途中的上面的波形电压V范围是1.5伏特-5伏特,中间的那个电平U始终比最高的那个电平低1.5伏特,当V=1.5伏特时U=0伏特;
怎么才能转成下面的那个电平,我用比较器试验可以但是那个门槛电平需要浮动。有没有更简单的方法。

网友:
图片怎么直接放上去的

不用附件,直接显示出来的。

网友:
“途中”,我以为真的在途中呢。

“U”指哪一点的电压?

楼主想想减法器,应该能得到答案的。

网友:
U=V-1.5,是中间的那个电平。
是不是用最大值减去1.5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