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随机选择”问题

楼主:
请帮忙看看哪里不对?有的 case 不能被选择,不知为什么?
#include
#include
#include//随机数函数头文件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uint tt;//随机数变量
uint u;//随机数变量
void time0() interrupt 1//定时器0
{ tt++;}//
void main()
{
   tt=0;
  TMOD=0x02; //设置定时器0为工作方式2
  TH0=0;
  TL0=0;
  EA=1;
  ET0=1;
  TR0=1;
while(1)
{
if(tt==10)
  tt=0;
  srand(tt);
u=(char)(rand()%10);  //取随机数
//floor(u); //向下取一位函数,
  switch (u)//随机数选择
     {case 1:
   P0=0;
    break;
   case 2:
    P0=1;
     break;
   case 3:
     P0=0;
   break;
   case 4:
    P0=1;
     break;
   case 5:
    P0=0;
     break;
   case 6:
    P0=1;
     break;
   case 7:
   P0=0;
    break;
   case 8:
    P0=1;
     break;
   case 9:
    P0=0;
     break;
      default:
    break; }} }

网友:
能不能把代码整理好,看得难受

网友:
为什么没有case 0:
呢?

网友:
回复 楼主:

可能是逻辑简化了,结果对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