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430中断问题

楼主:
你好,我用的是430F5137最近在学呢,但发觉用Time A进行定时触发中断,怎么都进入不了?求助,各位大侠
void main( void )
{
  // Stop watchdog timer to prevent time out reset
  WDTCTL = WDTPW + WDTHOLD;
   InitButtonLeds();
  // Increase PMMCOREV level to 2 for proper radio operation
  TA0CCTL0 = CCIE;                             // CCR0 interrupt enabled
  TA0CCR0 =80;
  TA0CTL = TASSEL_2 + MC_1;                  // SMCLK, upmode
  TA0CCTL0|=0x0002;
   _BIS_SR(GIE);                 // Enter LPM0 w/ interrupt
  while (1);

//#pragma vector=TIMER0_A0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TIMER0_A0 (void)
{

  P2OUT = BIT1;     //点亮小灯
}
不知道是不是进TIMER0_A0 这个中断程序

网友:
在主程序中加入这条语句试试: P2DIR |= BIT1;         // P2.1 output

网友:
1.查一下你的定时器设置。
2.你看中断有没有进是看那个灯有没有亮,但是有可能你对这个灯的初始化操作没做好或者是其他方面的问题,所以中断可能进了,但灯没亮你还以为中断没进。一个好方法,就算中断中随便写一句话,在中断中加断点,试试看会不会进,然后看能不能多次进中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