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速放大器输出端是否需要和后面负载阻抗匹配

楼主:
一个数据采集系统AD的输入范围是1.4Vp-p至2.0Vp-p;AD前面接一个驱动放大器(用于单端转差分);驱动放大器前面接一个高速放大器。我的问题是高速放大器输出和驱动放大器之间是否需要阻抗匹配。注:信号频率在几十兆。再有这样设计会不会有问题。期待您的答复。谢谢!

网友:
连线远远短于 λ/8 ,负载(或后级)没有特性阻抗,就可不考虑,仅直流参数适当就行。

网友:
回复 网友A:

网友:
匹配与否,关键还是看主要指标(如带宽、噪声、失调等)能否满足需要,电路中并不是一定需要前后级阻抗相等才行,有些电路还专门使用失配法来满足指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