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超探头型号3.5c60b2是什么意思呢?

楼主:
我的B超探头写着ipx4     型号3.5c60b2   sn:1211021  这些都是什么意思呢,怎么知道阵元之间的距离和探头半径?

网友:
探头参数说明书应该有的。IPX4 应该是防水等级吧。

网友:
呈圆弧状的向外发散半径为1.5M左右

网友:
回复 网友A:

1.5cm是怎么看出来的呢?

网友:
医疗器械比较专业哦,说明书上没有,还是规格不统一?应该有地方说明吧

网友:
找医疗器械的代理商,电话打过去咨询,或者问他们要其他机器的资料,折腾几下就能问出来,呵呵 因为这些不是什么技术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B:

嗯,已经基本上了解需要的探头信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