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nux与安卓
linux 下3g驱动的问题~!!!!

楼主(2013-01-02):
linux 下3g驱动的问题~!!!!
最近在调linux下3g的驱动。
查了些资料,感觉大体步骤如下:
1:内核配置,驱动起usb-serial,ppp,gsm等
2:用modeswitch,把usb转成串口
3:用ppp拨号
有没有做过的朋友,出来讨论下,是不是这几个步骤??
我还没调成功。
linux
linux

网友A:
linux内核里已经有usbserial的驱动了。只要把3G模块的PID VID的添加进去就可以识别到。然后就PPP拨号,添加默认路由。

楼主:
能不能详细的说下
在内核里添加了PID 和 VID后 ,插上3g的网卡会不会在/dev下自动虚拟成ttyusb0?
我现在是用的modeswitch,还没调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