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玩转C2000 Launchpad】你能让ADC每秒转换多少次?

楼主(2013-01-03):
【玩转C2000 Launchpad】你能让ADC每秒转换多少次?
F28027的ADC,极限时间是13个时钟,采样时钟可以交错。
这样,它可以达到4.6M。
然而,转换后的数据是要用的,否则再快的ADC也是没有实际意义的。CPU能处理得了吗?
要求:1、对单一信号进行ADC转换,即输入只有一路信号。
2、ADC的触发可以采用任意方法,并具体指定触发源。
3、转换后的值只用放入内部RAM即可,不需运算。
4、系统时钟60M。共需1024次ADC。
问题:满足以上四项要求时,你能让ADC跑多快?
c2000
ADC速度

楼主:
没人掺和啊,高手去哪儿了?阿胶去哪儿了?
这个问题富有挑战性。ADC的触发问题好解决,但转换后的数据搬到数据缓冲区是个问题,如果采用通常使用的中断方式显然是不行的。因为中断响应时间,C2000最短是13个时钟周期。

网友A:
这个挑战有意思,我觉得还是分成几种触发来分析比较合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