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升阳隔离电源的用法讨论

楼主:
我想做个精密的测量系统,电源输入处是金升阳的宽压隔离直流电源,后面是用LDO滤波;
除了隔离电源的输出纹波会对系统的精度影响之外,是否有其它的因素也会对系统的精度产生
影响.隔离电源的开关频率为300KHz,系统的信号为1Mhz,如果有影响哪些地方可以避免这些问题
的产生.之前有同事用到过隔离的电源模块,发现用示波器观察系统中的信号时会出现信号和GND
会一起抖得情况,这个是什么问题?

网友:
做精密测量一般不用开关电源吧?我以前做过测量仪器,用的都是线性电源。

网友:
输出纹波会对系统的精度影响已经做够了。
其他的就是减少开关电源频率产生的超高频谐波,低频纹波的话可以通过加大输出低频滤波的电感,电容参数来控制。
当然这些都与用的开关电源模块非常有关。

网友:
楼主没说测量的对象有哪些啊?电压、电流、电抗、频率...,待测的量可是很多的呢!具体点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请问你们用线性电源是否需要隔离,如果需要隔离你们采用的是什么隔离方法?

网友:
回复 网友B:

在这边我说的测量对象为信号,就是我的系统里面最重要的信号为1MHZ,所以电源里面我最怕1MHZ附近的信号串进来.

网友:

之前有同事用到过隔离的电源模块,发现用示波器观察到隔离后的电源和GND
会一起抖得情况,这个是什么问题?

网友:
应该是电磁干扰了吧。
没有用过你说的什么牌子的模块,一般这样的模块都是开关频率很高。你要做精密测量应该需要这些,和厂家沟通一下,他们有外围EMI参考电路。

网友:
回复 网友C:

用普通的电源变压器就实现隔离了,一个变压器出来多个抽头就可以了

网友:
验证结果回复

这两天我把这个方案验证了一下,效果还可以;测量隔离电源的输出电压,纹波可以控制在20mV之内,不过会伴随1Mhz左右的毛刺噪声出现,伏值在50mv以内,和金升阳的FAE聊了一下怀疑有两个,一个是前面滤波电路的LC谐振串扰,二个是隔离电源内部的开关频率的谐振.现在还在试验中...

网友:
验证结果回复2

测试发现,这个噪声是隔离电源的输入端进入的,噪声的出现频率为32Khz,而噪声的本身频率为12Mhz,请教这个频率段的噪声可以用什么办法滤除呢??

网友:
做精密测量这款电源不合适。这个是怎么测量的。有负载时测试的么

网友:
回复 网友D:

是在这个隔离电源的最小负载下测量到的结果;测试方法是用DPO3000的泰克示波器的AC档测量到的;现在已经确定噪声是从隔离电源的输入端串扰到系统里的,但是隔离模块对1Mhz以上的噪声的衰减很小,现在的方案为在隔离电源的输入端接EMI滤波器,看看是否有效果.

网友:
对这个应该加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