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2000的EMU_KEY究竟是如何写入的

楼主:
C2000通过EMU_KEY和EMU_BMODE修改BOOT模式,这两个值究竟是在那里修改的,谢谢了!

网友:
如果是C2000 Launchpad,你可以参考 TMS320x2802x Piccolo Boot ROM Reference Guide

网友:
算了,还是看了C2000的Wiki明白了,唉!CCS自己就带了相应的功能,程序下载后就可以修改。鄙视楼上的回答方式,感觉像灌水!

网友:
管脚配置可以不

网友:
回复 网友A:

楼主把自己的心得写出来让大伙分享一下。

网友:
管脚配置是可以的,在下载器断电后,管脚配置就起作用了。
如果下载器不断电,有两种方法,一是修改你的gel文件,把对应的注释去掉就可以。另外一个方法是,程序下载后,调试界面出现后,菜单栏里面的script选项就启作用了,选择对应的script,然后重启一下系统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