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波器和万用表测交流信号,幅值差距较大

楼主:
我用信号发生器,接一个电阻,频率为50hz,用示波器测得电阻两端电压为10V左右,可以用万用表测,却只有3.7V。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网友:
你用示波器测得只看它的峰峰值,你应该看他的有效值。这样就差不多了。

网友:
看清示波器读的是什么值,即使峰峰值都10V?什么信号发生器

网友:
正弦波吗?三角波?方波?窄脉冲波?

网友:
回复 网友A:

正弦波

网友:
回复 网友B:

固纬的,50欧姆输出口,接的是50欧姆电阻进行测量,电阻上的电压峰峰值可以达到10V以上的

网友:
如果是5V---3.7V还有点靠谱?10V---3.7V不靠谱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