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场效应开关管的问题

楼主:
电路图如上,PWM由单片机产生,按理说当PWM(5V)输入为高电平时,MOS管IRFZ48N应该要完全导通才是的,可是经过测量,OUT输出端的电压只有2.2V左右,当PWM端输入低电平时,OUT只有几十毫伏,这个算是正常的。请问这是为什么呢?是PWM端的电压不够吗?或者是接法本身是错误的?

这种效果是一样的!还有种情况,将MOS管的栅极直接接+20V,其输出为20V了。
对MOS管做开关用法熟悉的各位同仁,给我点建议吧!

网友:
FET的引脚接错了

 若想让Q3作为电源开关,那么应该用P沟道MOSFET,源极接电源端,漏极接负载端,而IRFZ48N是N-MOSFET。
 另外要注意的是栅-源的极间电压要限幅,20V加到栅极上很有可能使FET损坏——IRFZ48N的栅-源间只能承受±20V!

网友:
把负载从mos管的D级接入

网友:
回复 网友A:

目前手上只有N型的MOS管,我这个是做的毕业设计MPPT,关于开关的这一块卡住了。要N型的就一定不行吗?按理来说应该是可以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这是在一块一块地试验,想等到每块都搞通了,在整合起来,您的这种接法没试过,可以试试!

网友:
一种可行的N型MOS管控制功率电路

这个电路的话跟我那个比起来,貌似最大的区别在于这个图的PWM输入端与后面的MOS管驱动之间用了个IN4148二极管进行了隔离,这个图的话应该也能够实现我想要的效果吧!帮忙分析分析!我之前的那个图的问题不知道是否就是没加那个隔离二极管呢?临近期末,时间较紧,还没来得及测试!

网友:
像这样的电路,在输入端接一个信号发生器之类的,仿真可以就行,,实际上就行。在软件中用虚拟示波器测量,符合你的要求就行。

网友:
回复 网友C:

6楼和顶楼图的根本区别在于——
●顶楼:用P-MOS管作开关,控制输入和负载可以共地。
●6楼:用N-MOS管作开关,控制输入和负载不能共地。

串了D1会使三极管的截止速度变慢,不过因串的目的不明,所以无法说是好是坏。
另:R1、R4的阻值比例是可以的,但绝对值取得有些偏小,选器件时要小心功率过载。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两楼用的都是MOS管啊,怎么六楼的控制欲负载不能公地呢?这点不明白。

网友:
对比两种MOS管的用法,便可知顶楼图错在哪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贴的第一张图个人觉得与您的这个图二貌似差不多呢?请问有什么区别吗?就是场效应管的导通不通过三极管控制了(其实也不是这么说的,毕竟三极管还能控制场效应管的截止)。这两天要准备期末考试,没来得及试验这个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贴的第一张图个人觉得与您的这个图二貌似差不多呢?请问有什么区别吗?
请注意FET记号里箭头的方向,两图分别用了不同极性的管子,还有D和S的接法相反。

网友:
PMOS做高边开关,电源、PMOS、负载、地
NMOS做低边开关,电源、负载、NMOS、地
如10楼图示。
二极管是用来保护单片机IO口的,一旦有器件短路,电流就可能灌进单片机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呵呵,发现了,谢谢了!

网友:
回复 网友D:

说得好,更直接,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