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论调幅

楼主:
调制,就是让载波的跟讯号的关联,调幅,载波被改变的,是幅度。

网友:
对于调幅,最初我就是这样理解的,而实际上,改变正弦波发生器的供电电压Vcc,出来的效果就是如此,而这正正也是集电极调制法的原理。

网友:
不错,期待后续讲解哦,,,,

网友:
考虑时间因素,只要有调幅,载波就不可能会齐平,
上文中的那列波,如果 Vcc 的变化较慢,就得出ASK,像这图所示每半周一变,就构成了梭状包络,模拟调幅,可视为既连续且无级的ASK,
正弦波是跟圆关联的,波幅被调就不再齐平,但圆却是永远不会变形的,辐乃幅之本,幅变辐不变,调幅,其实可理解为变轨。

网友:
这是较接近真实的调幅波,载波频率是讯号的四倍,
为甚么说是较接近呢,因为除了报时,以纯正弦为讯号的恐怕不常见吧。

网友:
曾以为,差拍跟DSB是两回事,波的相加不会反相,相乘才会有反相,但现在知道,
波的加与乘、差拍与DSB波,是共通的,就如 〖2*cosX*sin4X=sin3X+sin5X〗 那样,
代数运算,如果乘的是正数,结果是同相的,若乘上负数,就会负正得负、负负得正,这种反相是真反相,而当两波叠加,低频波幅度大于高频波时,高频波的峰点就会踏着甚至越过总基线,呈现好像反相的形态,但是,假反相与真反相却是互通的!

网友:
角速度 是频率的根基,半径则关乎轨迹的形态,
如果半径与角速度两皆恒定,则圆与正弦的关联方得确立,
以圆周运动来分析,可较易理解 为何调幅会衍生出新频率成份来,
在调幅机制中,角速度是鲁棒的,新频率成份的出现,是因为角动进程受到外力干预而变轨(在各同心圆间切换),导致线速度的变化,
调幅波基线上的时相关系与过零点位置是不变的,这点该正确无误,但峰值位置却是会因调幅而变的,这点我先前是错了,从 5楼 上图中可以看到,y 最大的地方,都不在90度!

网友:
调幅波的瞬时幅值,对应于载波的实际幅(辐)度,而载波的实际幅度(可理解为Vcc),就是讯号的瞬时幅值;
若要从变化的力中提取恒定的分力,则分力跟主力的夹角就该变化,这夹角的开阖,跟主力的大小互为正交,在调幅中,就是载波的调制者(讯号)!
包络、相位(夹角)信息和一对边带,是调幅得出的三种产物,边带跟讯号与载波都没半点相似,但咱们传输的却是它(或它的其中之一)!

网友:
从8楼的 旋转矢量图 可以见到,
讯号和边带的幅度变换成固定的半径、载波与边带的频率转化为恒定的角速度,只有载波半径的伸缩、及边带跟载波的相位开阖,
载波半径的伸缩,只会改变工作得出的数据,而不会从根本上破坏正弦函数 y=sinθ 这个自然规律,我画出整个圆为的就是要强调这点。

网友:
在5楼展示的,是DSB波的模样,如果加上跟其同等大小的载波,就会变成跟 100%AM 一样,
但是,如果加的载波是跟原载波正交,得出的AM波却 不单调幅深度减小、而且基线上的时相关系会 呈现周期性的变化,亦即是 寄生调相,阿姆斯特朗调相法利用的就是这个效应。

网友:
在DSB中,载频成份不存在,但不表示作为工具的载波真的消失,它的角速度信息未受影响,你用接收机接收这载频,接收机是有明确反应的,把一个边带敲掉,载波就随之而彻底消失;
对载波而言,其实那里都是边带,只是,跟讯号有关的那一对边频,正正就在〖载频±讯频〗的位置。

网友:
图中淡紫色部份,就是差拍包络,它的中分线就是载频,
虽然DSB波中没有载频的谱,但作为工具,实际幅度仍是边带的两倍,而对于接收机,则须对载频和边带响应一致,才能把调幅波形不失真地收录,为完美的解调提供素材,欲取得高品质的幅度解调,就应该用乘积检波。

网友:
有源器件的『源』,在于其增益与创造的功能,
二极管无增益,但在拐点处的平方率特性却合乎乘法运算之道,非线性失真乃低电平调幅的箇疾,电路架构对称化有治标之效,
环形调制器的二极管是「电阻」而非「开关」,变压器只是做回自己,不是「磁放大机」,所以只能工作于红框区,
另外就是我对边带的理解,从图中可看到被调载波跟调制者的关系,边带,不是看形状与极性,而是看相位的,边带,是傍着已调波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