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朋友了解对讲机电池和充电器的?

楼主:
刚刚淘到一个宝峰BF777对讲机,但是没有配对的电池充电器,只有一个不用的好易通HYT  CH10A03充电器,但是不知道为什么不兼容,无法充电,直接用电源充电也充不进去,请了解对讲机充电的朋友指导一下。谢谢
7.4V110mA锂电池,外面有四个触点,分别是(+)(空)(T)(-)

网友:
如为锂电池,如果冲不进去,难道是智能充电,即有通信协议的充电么,那样的话,充电器就要用原配的,,搜一下这个对讲机的资料,看看。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么便宜的对讲机不像是有什么通信协议的,网上也没有相关资料,小厂子的产品,我拆了半天怕拆坏了,也没拆开

网友:
说的有道理。那是不是电池不行了,,换换电池呢,,充不进去,只能与电池有关。
另外,电池应该有保护板控制吧,是不是保护板进入过放保护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那是不是必须拆开电池看看才行呀?

网友:
如果你确定是锂电池,那一定有保护板的
想了解,就拆!呵呵

网友:
回复 网友A:

周日休息的时候拆开看看

网友:
首先要判断是电池坏了,还是充电部分坏了,还是充电器不配套。

可以将电池拿下,用稳压电源串个适当电阻给它充一下电,以判断电池的好坏。再量一下充电器的输出电压,看看配套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