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一个按键通过INT0中断计数,如何防抖?

楼主:
用INT0中断,用一个按键计数(即按一下键,中断一次,数字加1),然后根据计数器的值去完成不同的任务。但发现有时会连跳几个数,显然是按键抖动造成的,请教在INT0中,如何防抖?

interrupt [EXT_INT0] void ext_int0_isr(void)
{

   ID++;
}

if (ID==1)
   {任务1}
else if(ID==2)
   {任务2}
else if(ID==3)
   {任务3}
。。。。
知道的请指教,非常感谢。

网友:
回复 楼主:

进入中断就先把这个中断先关了,执行完程序再开启。

网友:
这个还得请教大虾。进鼎光电液晶拼接屏只是做拼接屏的喔

网友:
按键用跃变沿触发中断的方法做不易消抖,建议改成定时器中断。

网友:
硬件上可以在按键上并一个104电容,软件上可以一旦进入中断就关闭,执行完后再开启

网友:
现实世界的动作都没有电子界动作快,抖得不止是手,所以你进中断程序就来个500秒延迟。问题就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