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s3.3 dm642 硬件仿真报错 求解答 在线等 急!!!!!!!

楼主:
我做图像处理 ccs3.3在链接目标板运行时  点击停止 会出现这种错误  trouble halting target cpu:processor communication timeout.........."  请问 这是什么情况?????!!!! 求大师们帮忙!

网友:
有可能是硬件上复位有问题。
也可能是软件上程序中某个指针溢出,系统跑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