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的供电电源芯片

楼主:
小弟使用一款xilinx的fpga,供电电压分别是1.2  2.5  3.3,有没有合适的电源芯片,能够直接出这三种电压啊。用过的高人给指点一下

网友A:
看下LT的一款芯片,LT3569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下LT的一款芯片,LT3569

多谢大牛的回复,我查了一下LT3569,没有搜到,这个芯片是哪个系列的,我搜LT3500系列没有啊,麻烦您能告诉我是哪个系列的吗,谢谢

网友:
分别单独供电比较好,容易解决,可供选择的芯片也比较多

网友:
分别单独供电比较好,容易解决

网友:
这样啊,单独供电确实容易解决,只是领导非要让找尽量一颗芯片的解决方案,悲剧啊

网友:
单路输出的就不说了,楼上的已经说的很多了。
如果一定要多路输出的,下面是TI、ADI网站上的一部分,楼主可参考下
双路输出:
TI:TPS542941、TPS54494、TPS54394、TPS54294、LM2717、LM3370、TLV7111225、TLV7111812、TLV7111333、TLV7111533等
ADI:ADP2140、AD5043、ADP220
三路输出:
ADI:AD5040~AD5042、AD5020~AD5024、ADP320
四路电源芯片:
TI:LM26480、TPS65010~TPS65014、TPS65030等
ADI:AD5033、AD5034、AD50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