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可控硅来控制启动电阻的问题

楼主:
如果接一个用可控硅来控制启动电阻,使启动后关断启动电阻的电路,应该怎么做呢?

网友:
使启动后关断启动电阻的电路?不理解,详细说明问题

网友:
你的意思启动后把启动电阻甩开?或者把它短路?一句关断弄成了莫能两可??

网友:
“启动电阻”?什么地方用的?
可控硅一般不用在直流场合,因为此时需要另加判断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