桥式整流电源与开关电源有什么区别

楼主(2013-01-04):
桥式整流电源与开关电源有什么区别
大家晚上好,有问题需要请教你们,桥式整流电源与开关电源有什么区别吗,需要详细说明,它们优缺点又是什么呢?
开关电源
优缺点
晚上好

网友A:
楼主的名字,好厉害,,,
首先问一下桥式整流电源是什么,如果我们没有猜错,估计是你心里的线性电源么。
[
]

网友A:
如果是线性电源,那么你的问题就是线性电源和开关电源的区别,这个区别,度娘哪里有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