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的反馈部分用光藕起到什么作用

楼主(2013-01-04):
开关电源的反馈部分用光藕起到什么作用
请教开关电源的反馈部分用光藕起到什么作用?非常感谢赐教
开关电源

网友:
光耦的主要作用就是隔离。
开关电源反馈的最终结果都是使得PWM控制芯片控制输出占空比。用光藕跨接变压器的初次级,把电源输出端的变化及时反馈至PWM 控制芯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