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一个函数调用5次为何不行?请教

楼主:
如图:调用5次的有2个不执行,调用4个的全部能执行,为什么?
#include
sbit P13  = P1^3;

void wf()
  {  while(1){
       P0= 0; break ;
       }}
void main()
{  while(1){
        if(!P13){
      wf();
    wf();
    wf();
    wf();
    wf();
       }}}

网友:
回复 楼主:

这是要实现什么功能呢啊?这样写

网友:
想重复执行一段代码(子程序)

网友:
路过看看

重复执行一段代码就让它循坏就可以了。

网友:
编译器优化掉了吧

网友:
ltbytyn版主说的对,既然被优化掉,一定程序有问题,不过不明白错在哪里了?先谢了。

网友:
不是程序问题,是因为编译器会优化掉认为重复、无用的代码.
选用不同优化等级会对影响到编译的HEX文件大小有。但不会对结果造成影响。等级越高优化效果越强。
你把优化等级调到8(默认是8)以下试试,同时观察HEX的大小就会有发现。同时也会得到你想要的结果(执行5次调用)。

网友:
长知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