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神,我要用MSP430 2553的lauchpad做一个信号发生器求指导啊

楼主:
简易信号发生器
一、任务
    设计制作一个简易信号发生器。
二、要求
1、基本要求(不能使用专用DDS芯片)
(1)  可产生频率为500Hz的正弦信号,频率误差小于0.5%
(2)  可产生正弦信号,频率范围为100Hz-1kHz,频率步进100Hz,通过按键可调;频率误差小于0.5%
(3)                                负载电阻上的输出电压峰-峰值Vopp1V,用示波器观察时波形无明显失真;
(4)  能显示输出信号的频率(至少3位有效数字)。
    2、发挥部分
在完成基本要求任务的基础上,增加如下功能:
(1)   扩展正弦信号的频率范围:100Hz100kHz,频率步进量与频率误差指标不变;
(2)   输出电压幅度:在 负载电阻上输出电压的峰-峰值Vopp=6V±1V
(3)   可产生三角波、锯齿波,频率满足发挥部分要求(1),幅度满足发挥部分要求(2)
(4)   能显示输出信号的种类(可以在LCD上用汉字或者仅以LED灯的颜色指示)和频率(至少4位有效数字);
(5)   其他创新。
诸位大神,也无需详细说明了,知道诸位大神时间宝贵,就是想知道对于MSP430 2553lauchpad这块板子怎么入门呢,有好的资料请给链接吧,我要在20天内完成这个东西的~。。

网友:
1)、对于基础部分可以使用SPWM的方式,使用MSP430的Timer_A产生PWM信号,然后经过运放组成的有源低通滤波器,将PWM信号的高频分量滤除,使用有源滤波器另一方面可以增强驱动能力(无源滤波器兴许也可以,这里没说负载电阻)。

网友:
入门的话,论坛搜一下你就知道

网友:
发挥部分,有两种解决方案
1、使用DAC芯片,在430内部预置Sin表,锯齿和方波比较容易。正弦信号依然经过低通滤波器,锯齿和方波经运放缓冲后输出,用模拟开关选择。LCD选用SPI接口的,2553IO少。
2、DDS芯片。

网友:
资料:
示例代码: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331550-1-1.html
用户手册:ti.com.cn
数据手册:ti.com.cn
学习资料: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237707-1-1.html

网友:
你是那个学校的 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了,我去研究研究先。

网友:
回复 网友B:

谢个,i 搜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