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2000 LaunchPad的usb转串口驱动我找不到,求助

楼主:
C2000 LaunchPad的XDS100已经驱动成功,但usb转串口驱动不起来,找不到驱动,那位坛友提供一下解决之道。

网友:
回复 楼主:

设备管理器里有感叹号?

网友:
不,是问好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是问好

网友:
正常是这样的

网友:
它的驱动不用另行安装,CCS里面就有。

网友:
试试把串口的驱动更新下看

ftser2k.sys

serenum.sys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问题解决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不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