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大器 输输出端 有谐波

楼主:
我用信号发生器 输入 1K 和 40M 信号,Vpp 都是1V,但EL2070输出存在 300M左右谐波。

请教大家,解决办法,怎么把这谐波消除!

谢谢!

运放电路连线图和测试的波形如下如下(我是i想将运放 做成一个电压跟随器):

电压跟随测试

运放连线图

运放连线图

40M 输入信号波形

40M 输入信号波形

EL2070输出端信号——40M_1.3V

EL2070输出信号波形

EL2070输出信号波形

1K输入信号波形

1K输入信号波形

EL2070输出端信号——1K

EL2070输出信号波形

EL2070输出信号波形

网友:
同时输入的?

网友:
这是测的哪个地方?

网友:
是的,同相输入,测试的,就是 EL2070的 pin6脚,输出端,网络标号是 SIG_OUT .
今天又测试了,还是存在一样的问题!无解啊!

网友:
属于寄生干扰或感应出其他高频杂波了吧。检测一下接地端的电容。

网友:
谢谢指点,你说的接地端电容是C1吗?

网友:
应该是自激了。同相放大,就有个天生的不稳定。

EL2070指标给的到200M,你可以将反馈部分并个电容,使它频带在200M以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