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创建给EPROOM烧的HEX文件

楼主:
使用Proteus仿真时,用27512芯片,如何创建给该芯片使用的HEX文件呢

网友:
编写代码,可用C或ASM,然后编译后生成HEX文件。

网友:
回复 网友A:

没有简单点的办法吗?

网友:
显然没有,代码都得自行编制的,就是你找到现成代码也得去编译、调试,再说,学习的目的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