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9824在没有输入的情况下还有输出

楼主:
大哥大侠,小妹我在调试电路板时候,AD9824通过SPI接口配置内部寄存器之后,没有输入的情况下就有输出了,这是什么情况,都纠结了一个多月了,内部寄存器配置没问题,我现在在怀疑是不是硬件有问题,但是电路时按datasheet上连的,哎 各种方法都想了还是没有解决~!

网友:
没用过这片子。帮你顶

但我觉得,这种ADC与其它的多了内部的放大器。你可以分别在不同增益下试一试,看输出是多少。也可以分别使用CCDIN、AUXIN试一下。看在输入短路时的输出是多少。

一般,在输入短路时,有小的输出也是正常的。

网友:
这颗芯片没有用过,没有输入也有输出。请问楼主输出是多少呢,芯片手册上说明输出的逻辑0可能是0~0.5V之间的电压。
如果确定没问题,寄存器配置也没问题,楼主可以把芯片从板子上拆下来测试吗,可以放到面包板上测试,或者采取割线跳线的方式。排除掉你其他的设计错误的可能性。

网友:
回复 网友A:

电路图我就是按照datasheet上面画的,今天又测试了一下,我都不配置那些内置寄存器了,就只给AD芯片采样时钟和数据输出时钟,还是那问题,所以我现在觉得不是寄存器配置问题了

网友:
你应该肯定是你的设计问题(电路或软件问题),一般来说,外国人的东西都是经过反复验证了的。

到现在,我不明白你说的输出究竟是多少?AD采样有一些干扰是正常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输出一直在变化 没有固定的值

网友:
真是正常的,只要幅度很小,实际电路中,有点干扰是很正常的

网友:
你好   我现在也在用ad9824这个芯片   如果你来论坛看到我的评论  能不能回复我一下   我有些问题想请教你   谢谢啦

网友:
有时钟翻转就应该有输出,输入悬空的时候都有输出。

网友:
你好,请问你的AD9824底层的大焊盘有没有接地啊,我设计的接地后配置寄存器都不成功,很着急请问你当时是什么情况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