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玩转C2000 Launchpad】RAM调度模板

楼主:
最近也在学习C2000,如果用库的话可以在controlSTIUE的例程的目录中,复制一个,然后在其工程中编制自己的程序。其好处是可以在FLASH中运行。

    但我看坛子里的童鞋都用非库。所以我也看看非库但非库只能在RAM中运行。至于怎么在FLASH里正常运行,以后研究。现在我把非库做个模板,本模板可以在任何盘符下运行。可以改下包含路径也可不用改,有时直接可用。

   我把建立步骤写一下,我也mark一下:
1、建立一个目录。我建的是modeproj.
2、把controlSTIUE中的两个目录及两个文件考进来:

3、在当前的目录建立一个子目录project
把以下ASM文件考进:

还有

4、再在project目录中建立一个src子目录,把以下文件考入其中。这个是原文件目录,大家可以
往里边考相应的原文件。然当从common那个子目录里考过来。这同坛子里的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362200-1-1.html
十分相似只不过我这里是需要什么考什么。

5、然后打开CCS5建立工程。注意工程的路径给到project子目录。这点误必注意

6、这时可建一个空的main文件。然后编译

编译通过。
这个是main有内容的

下面给出模板。希望对大家有点用。这个是main是空的

网友:
用不用TI的库,与在RAM或FALSH中运行无关的。

网友:
我把FALSH的CMD加进后

编译可以通过但运行不正常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是不是用的CMD文件不对呢

网友:
用ram还是flash ,是能过你的cmd文件,去指定map内的地址。用flash的时候,尽量将一些需要快速响应的程序,搬回ram中

网友:
回复 网友B:

应该对,就在command里,不对编译不会过地,楼下说的对,但我现在还不会搬运

网友:
回复 网友C:

板主说的极是,我现在还不会搬运我得研究下

网友:
回复 网友A:

看了你的工程,没什么区别的,运行不了应该是:

1、需要初始化FLASH,就是它的等待周期的设置
2、那个汇编的延时文件,它定义的是.sect "ramfuncs",需要拷贝到RAM中。

网友:
回复 网友D:

谢谢回答,我试下

网友:
开始我以为你向大家介绍经验的呢。

你看一下我写的那篇《在FALSH里运行》,按那个做就可以了的。
我在刚开始搞它时,也常是烧到FLASH里了运行不了,最后反复查看MAP文件的分配及定义方法,最后才搞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