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30和AT45DB642D怎么进行SPI传输问题(附代码)交流群289960576

楼主:
/**********************************************
初始化
***********************************************/
void Spi_Init()
{
   P3SEL = 0x0e;//SPI
   P3DIR |= BIT0 + BIT1 + BIT3;//0 1 3 为输出    2为输入
   P3DIR &= ~BIT2;
   UCB0CTL1 = UCSWRST;//使能
   UCB0CTL0 |= UCMSB + UCMST + UCMODE_0+ UCSYNC + UCCKPL;
   UCB0CTL1 |= UCSSEL_2;  //SMCLK

   UCB0BR0 =0;
   UCB0BR1 =0; //0分频

   UCB0CTL1 &= ~UCSWRST;
}
/**********************************************
函数功能:写data
函数参数:uchar Data
***********************************************/
void Write_Data(uchar Data)//此函数确定可以讲Data写入UCB0TXBUF,验证成功
{
  UCB0TXBUF = Data;
  while(!(IFG2&UCB0TXIFG));
}
/**********************************************
函数功能:等待不忙
函数参数:

//读取状态寄存器
//bit7      bit6    bit6    bit6    bit6    bit6    bit6    bit6
//RDY/BUSY  COMP    1   0   1   1   PROTECT PAGE SIZE
If bit 7 is a 1, then the device is
not busy and is ready to accept the next command
***********************************************/
void Until_Ready()//这里无法跳出循环
{
  uchar x=0x00;
  while(!(x&0x80))
  {
  AT45_CS_0;
  Write_Data(0xd7);
x = UCB0RXBUF;

  AT45_CS_1;
  }
}
我的理解就是,首先配置好430的spi。然后编写向flash写一个数据
然后读数据的话也是这样直接读取UCB0RXBUF 的内容,读出来是000,总是感觉这样不对,求指导啊。。。

网友:
回复 楼主:

datasheet里写了:发送时钟至少2分频

网友:
回复 网友A:

口误,是接收

网友:
回复 网友A:

恩,感谢您的指导,这我修改后还是那个问题。。。。
我想问这样的初始化和读写是不是正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