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老师谁能解释下这段程序在字幕动画显示设计中每一步的含义?

楼主:
QUIT:   XOR   DI,DI

        MOV   TIMES,1

        MOV   CX,80*25      每行80个字符,共25行

        MOV   AX,720H

        REP   STOSW

        RET

网友:
好像X86的汇编,这个帮不上忙

网友:
QUIT:
    XOR   DI, DI       目的地址清零
    MOV   TIMES,1
    MOV   CX,80*25     循环执行80*25次
    MOV   AX,720H      设置源地址
    REP   STOSW        开始进行拷贝
    RET

这个应该是做串的拷贝操作,简单加了一些注释,可以参考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