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脉冲无线通信的问题

楼主:
本人刚开始接触通信,像各位高手请教个问题,希望不要拍砖,耐心的回答。先谢了!
本人的问题是,我现在想把脉冲信号应用电磁感应原理从一个线圈传输到另一个线圈,请问在脉冲输出端和线圈时间需要添加什么样的电路?
还有要求线圈上的信号是大电压小电流,不知道这个功能怎么实现?
麻烦各位高手解答一下。

网友:
这个首先要看你的脉冲信号的频率、连续性等参数,如果比较低,需要加调制解调电路,可以参考一下无线充电技术。如果电压较高则是不可直接传输的,只能在接收侧采取升压措施,包括外置升压电路、增加副边绕组圈数等。